[求助] 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将spectre仿真数据保存为0101...格式么

楼主(2012-09-09):
如题,由于需要测试spectre仿真输出数据序列的特性,而测试工具要求数据文件格式为二进制格式,即011101...不知道spectre仿真结果能不能直接保存为这种格式啊?请路过的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在后面加个理想的反相器,高低值设置成1和0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理想反相器”指的是什么呀?是指传输特性曲线为理想曲线(当输入电压为电源电压一半时,输出电平发生突变)的理想反相器么?如果是的话,这种反相器如何得到?另外,输出的仿真数据如果保存为文本格式的话,应该是一个时间值对应一个幅值(实际的电平值),能不能只保留幅值,而把它对应的时间值给去掉?以表格形式导出倒是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数据量较大(大于1百万bits),导成cvs表格很慢,一直卡在那儿,没有成功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想反相器就是用verilog-A或者其他语言描述的一个反相器。
可以设置高低电平和阈值电压的。
你卡死了是因为你截取太多了撒,你少截取点嘛,每个周期少截取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不过我所需要的数据量最少都要一百万bits,没法儿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