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求学习调制识别的新手入门资料

楼主(2012-09-09):
小弟想学习信号调制识别,请教此方面新手入门的资料,请各位大虾推荐推荐!万分感激

网友:
这方面的书应该没有,只有看paper了。看paper的话主要以overview为主。多看几篇overview就能够知道哪些方向容易出论文了,再去具体有针对性地看着一个方向的一篇最新论文。最开始看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把这篇论文里面的参考文献全部找来看完,就应该能够着手进行仿真。仿真出来了的话你应该就知道这个算法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了,这样,你的paper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