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3041CPU运行vxworks6.8操作系统,频繁打印导致CPU挂死看门狗复位的原因会有哪些?

楼主(2012-09-10):
P3041CPU运行vxworks6.8操作系统,频繁打印导致CPU挂死看门狗复位的原因会有哪些?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我知道是看门狗没喂到狗,但是系统中起了喂狗任务,不知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没喂到狗?

网友:
可能看门狗的优先级太低,导致一直被诸如打印之类的任务阻塞。如果是这样,建议长时间任务中间要做些调整,能够周期性的让出CPU.

网友:
你的P3041用在什么场合啊?具体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网友(2012-11-19):
串口打印是POLLING方式还是中断方式?可能被中断顶死了

网友(2013-03-13):
为了暂时调试,你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直接把狗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