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 ICC route_global 之后 via 就已经打出来了呢

楼主(2012-09-10):
请教一下,为什么 ICC route_global 之后 via 就已经打出来了,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在布线阶段 ,via会随wire一起生成的啊,而且我这个route_global只是用来做timing 和congestion 分析的,有点不理解

楼主:
自己先顶起,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route_global 命令就是完成布线的,当然会打上via连接。
如果你想分析congestion,不知道加参数-congestion_map_only 可不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route_global -congestion_map_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答复,我已经用过route_global -congestion_map_only 做congestion分析了,现在是做实际的global route, 进行时序分析的!
而且为什么线怎么走都没有定下来,就会先把via连接先做出来了呢!?

网友(2013-08-05):
我估计是方便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