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如何设置std cells的电源线宽度呢?在线等,请大虾们指教,谢谢啦!急!

楼主(2012-09-10):
各位大虾,请教下,如何设置电源线呢?如图,怎样对称布置VDD,GND呢?自己摸索出来的如下图所示,想得到上图的布线布局,如何设置呢?请大虾们帮助,万分感谢!!!

楼主:
求救啦,紧急,顶起!

楼主:
摸索了一下午,没法找到这个选项啊。无语了。。。
在row/core=1的情况下,doubel back的电源线metal1宽度std cell 仅0.8,能够用么?
无法加宽这个宽度么?仅能通过metal2的strap来实现么??
各位大虾们,请多帮助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il 的宽度是不能设置的,smic.18工艺下rail宽度就是0.4,如果std cell double back放置时就是0.8,如果手动改rail宽度,会导致std cell内部metal1 DRC或者直接short。衡量电源网络打得好不好,看最后IR drop是否满足,前提是能绕过线。看楼主用M2打strap,不需要,如果是4层工艺的话,用M4打strap就可以了,M3,M2留出来绕线用。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doubel back的话,宽度是两倍的话,倒还好,问题是,我用的华虹.35工艺,double back的时候,两个std cell的电源rail是重合,也就是说仍然只是单个std cell的rail宽度,仅0.8um。能够么?       然后,我们用的只是三层工艺,用METAL2做strap的话,显然不行。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像你说的那样的,单个std cell 的rail占0.8,一般不再rail上动手脚,如果你最后做IR drop不理想,可以增加strap的宽度。三层工艺的话,那就用M3,M2打strap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帮助,想问下IR DROP怎么做呢?得用astro rail工具才可以么?还是有什么步骤,望指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