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在plancement的时候,软件会在Freeing allreference libraries显示之后无故关掉?

楼主(2012-09-10):
初始觉得是core利用率太高,后来都调到60%了,还是这个结果,求帮助,谢谢!!!提示如下:

Freeing allreference libraries显示之后,软件退出,无结果保留

PRO: Core utilization: 63.171

CDC: initializing coupling map ...

CDC: will use placement congestion map only

CDC: using Placement congestion map

CDC: coupling map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EK: max routing layer: 3

EK: there are -1 variable routing rules

VDD Domain 0:

PRO: Buffers selected for setup and holdoptimization:

L111  F111  F112  F153  F131  F154  F132  F158

PRO: Extra buffers selected for holdfixing:

PRO: Inverters selected for setup and holdoptimization:

L101 Y101  F101  F102  F143  F144  F148

PRO: Buffers selected for design rulefixing:

F158  F154  F153  F112  F111  L111  F131  F132

PRO: Inverters selected for design rulefixing:

F148  F143  F144  F102  F101  L101  Y101

caught signal 11 [segmentation violation].

Freeing CG (Common Graph) of top cell(top_setup.CEL;2) (ID = 3)

CGHIER: total nets=0

       flat=0hier=0

       fixed=0unchanged=0

CGHIER: +++ Checking for HCG and flat CGconsistency ... +++

CGHIER: +++ Done with checking HCG and flatCG consistency. +++

CGHIER: Number of errors = 0

************************************************

* Mon Sep 10 09:38:13 2012

* Overlap Removal- Quasi (OVQ) EngineTerminated

************************************************

CDC: existing placement coupling map freed

VR: Virtual Routing Completed

Freeing all reference libraries

楼主:
求救啦,紧急,顶起!

网友:
遇到过,只要涉及timing的运算都会在Freeing all reference libraries
后退出,后来在别的机器(装的系统不同,软件一样)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下无法跑了么?可能原因是内存不足,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系统的一些配置使得软件跑不下去了?这可就悲剧了,我们是在ICC公共平台上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