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LUP.6g

楼主(2012-09-10):
DRC一直有这样的错误
LUP.6g { @ Any point inside N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PW STRAP in the same PW <= ^LUP_6g um
        @ Any point inside P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NW STRAP in the same NW <= ^LUP_6g um
        @ In SRAM bit cell region, the rule is relaxed to ^LUP_6g_SRAM um
  PACT_CHECK_NON_SRAM NOT NSTP_OS
  PACT_CHECK_SRAM NOT (NSTP_OS OR NSTP_OS_SRAM)
  NACT_CHECK_NON_SRAM NOT PSTP_OS
  NACT_CHECK_SRAM NOT (PSTP_OS OR PSTP_OS_SRAM)

}
连single transistor也会有。。 让我纳闷

除了改DRC规则成这样,实在无头绪:
//  PACT_CHECK_NON_SRAM NOT NSTP_OS
// NACT_CHECK_NON_SRAM NOT PSTP_OS

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加pick_up?

网友:
或是 pick_up 太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 Any point inside N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PW STRAP in the same PW <= ^LUP_6g um
@ Any point inside P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NW STRAP in the same NW <= ^LUP_6g um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了,mos离sub的距离 不能大于 LUP_6g 这个值了,你查查drc command file里面,定义 LUP_6g这个值是多少?

网友:
tsmc工艺库吧?

网友(2015-05-12):
lvt的管子在drc前,需要检查是否加了电源,不然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2015-09-04):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原来是因为我设置成straps下不放置stdcell,再改可以放置就没有问题 了。

网友:
看看 规则的定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规则定义可以解决问题吗?
和tapcell有关系吧,tapcell设置成符合规则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设置,出现同问题,小白一枚,感激不尽!

网友(2017-03-28):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说说具体操作啊。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能不能说说具体操作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层主,我用的就是stmc.18工艺库,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下说的解决办法是:设置成straps下放置stdcell就没有问题 了。
    你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
latch up error,在LUP_6g距離內應該要有tap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教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2017-09-26):
PMOS我就在NWELL里面打了via, m1 到NW.
NMOS 就 就近放M1到sub的via

网友(2023-02-21):
我在一个简单的layout中,只有三个NMOS,正常是需要加PW连ground实现body接地。当我去除这个PW时候,出现了这个DRC问题,怀疑这条是不是和float body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