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全差分放大器有较高的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2-09-10):
如题,发现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比单端输出的运算放大器能做出更高的单位增益带宽,请问各位主要原因在于哪里呢?

网友:
我认为是由于单端输出运放含有镜像极点,造成GBW较小,这也是为什么全差动运放的速度较快

网友:
理论上不能这么比较!全差分消耗两倍的电流?增益更大一些,单位增益也高一些。
单端输出的是有镜像极点,但是也会有零点,所以最后的单位增益基本不受很大的影响

网友:
总得有个前提条件吧,我用更多的功耗单端GBW照样比差分大

网友:
镜像极点很高的,基本上是不会影响运放的GBW的

网友:
全差分没有镜像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无法估算出零点对这个极点的抵消作用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何乐年的那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里面看到用0.5um工艺分别举例设计了一个单端输出和全差分的放大器。单端输出的单位增益带宽有4M,总电流在100uA,5V电压,双端的则有500多M,不过功耗有3.3mW,3.3v电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不过3.3mW在0.5um工艺下能否让单端做到这么高的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样的话相位补偿是否会比较难?毕竟增益也不能太低

网友:
忽然想到,在镜像点和输出之间那里有个Cgd,这个级的增益挺大的,如果产生了密勒效应,这个镜像极点将变得更加接近原点

楼主:
GBW和极点,零点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画一下波特图就知道了,我觉得相同尺寸,相同电流的全差分和单端输出运放,即使单端输出运放有零点,它的GBW也会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否需要加上一句限定:在较高的频率范围时?因为感觉低频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补上一句:如果说这个零点极点对中,零点的位置比极点的位置频率低,那么其实是可以改善GBW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