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数模混合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10):
rt,在cadence数模混合仿真时出现问题,clk上升沿不触发,反而在高电平时触发,所以时序一直不对~
这是在纯数字的部分的问题,但数字部分电路用modelsim中仿真没问题,放到cadence中混合仿真就不对了~
求教下如何解决中问题~

主要就是时钟沿触发问题!!!!!!!!!!!!!!

楼主:
求大神帮助~

网友:
你用的是ams混合仿真吗?如果是的话,修改connectrule,用verilogspectre应该是可以跑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精度的设置没设置好~~
用spectreverilog仿真的话感觉会好些,但是比较慢

网友(2013-12-16):
也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去cadence官网上看看

网友:
我的是615  为什么在模拟仿真中加入 verilogA symbol 就跑不了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报的什么错误?要把它发上来看看才知道

网友:
回复 丝丁
具体报的什么错误?要把它发上来看看才知道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mmsim不能做混合仿真 需要配置其他的软件是吗?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890_work61_PADCHLMC_DA12_veriloga_veriloga.va.d2a_ideal.ahdlcmi/Linux2.6.9-89.ELlargesmp+gcc/../ahdlcmi.out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