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IC610库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我安装了IC610 用的是 FreePDK45这个库,但是发现个问题。在画版图的时候不能调用库里的pmos nmos。每次调用直接就把我的IC610关掉了。如果是我自己画的PMOS NMOS就能调用。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是库的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顶一下,高手求教啊

网友:
看log是否有错误提示

网友:
看出错信息 , 一步步查再改正 ,, 基本都这样, 问题不能提前预知,一般都是碰到后再解决的

网友:
沒發生過

网友(2013-06-09):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求高手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