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erilog问题

楼主(2012-09-10):
在cadence保存verilog的时候  出现下面错误是怎么回事?
*F,WRKBAD: logical library name WORK is bound to a bad library name "testbench"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verilog模块是在别的库里编译保存symbol的吧,在现在工作的库里重新编译产生symbol一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重新建了个库后可以了,不过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在别的库就不行

网友(2014-06-1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