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通道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2-09-10):
四个通道并行采集数据,时钟频率都为100MHZ,fpga内部要把四通道的数据串行的存储到双口ram中,为了不丢包,双口ram的读写时钟是不是要为400MHZ?还是有什么其他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带宽的问题,只要带宽满足100Mx4xN bit就行。

网友:
你的意思里有四通道交互存储吗?就是数据如此存储data0_port0,data0_port1, port2, 3, data1_port0, 1,2,3....这样进行吗?那如何控制通道之间数据的前后位置?

还是简单地各存储各通道的数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通道都有先经过压缩如采集八次值然后选取最大值存储在各自通道的双口ram里,每个通道128个字节为一帧数据,依次取通道1的128个数据,然后通道2的128个数据,然后通道3的128个数据,然后通道4的128个数据封装作为一大帧数据存储到后级的双口ram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通道128个数据的到来并不是每个时钟都会来吧?从整个时间来看应该存在有空闲时间吧?这样的话可以分时完成地写到后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