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dhat 的面板不小心删掉了 ,怎么添加呢?

楼主(2012-09-10):
(图片)

网友:
右键点击原来面板在的地方,选add panel。。

楼主:
学学,添加后,怎么面板弄到上面去了。如何把它拉到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键有设置的呀

楼主:
目前情况是:上面的也被我删掉了 ,点击右键根本就没有add panel 这一项,怎么办?

楼主:
而且左边的图标也不能移动到最上面,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