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o pin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我把Io pin摆好位置之后,只要吧芯片的大小改动,就会出现Io pin的位置的变化,怎样固定它们呢

网友:
FP有变动,pin也出现改变,很正常。
可以存成一个io文件,然后再load进去
当然,也要视情况是否要调整你的io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