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设置某些net在指定层次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初衷想法:想用set_net_routing_layer 命令来指定一些net用顶层线来绕线
我在脚本中添加的脚本如下:
   set_net_routing_layer  {tid_word1_inv[*]} \
       -min_layer_name  METAL3 \
       -max_layer_name METAL4

log中报出如下的warning:No Route constraints on dangling net , or net with constant driver 'U_DONT_TOUCH_TIDWORD1/tid_wrd1_inv[0]' (MWDC-032)
查了一下warning解释:
Description:this warning message can be issued by read_mw_cel command and physopt command, Route constraints will not be set on dangling net , or net with constant drive .
求助大牛,请问该如何解决呢?我是想把tid_word1_inv[*]的这些net全部用顶层的metal4来布线,可是结果不行,不知是否有什么好方法?Thanks!!

网友(2013-06-11):
改成這樣試試

   set_net_routing_layer  [get_flat_net {tid_word1_inv[*]}] \
       -min_layer_name  METAL3 \
       -max_layer_name META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