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P&R 报错 求救

楼主(2012-09-10):
项目中 200M为主时钟,系统中用到75M时钟来自于DCM,P&R报错, 在Editor中也找到了这条时钟线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改正 是不是可以从约束入手 完全没经验。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
你得把错误信息发出来啊,
DCM用的是CORE呢,还是自己手动例化的,经过BUFG没?

网友:
8成是内部时钟当成外部时钟使用,DCM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