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ICC的port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求助: 我在用icc做模块级PR的时候导出gds到版图为什么在virtuoso里没有显示打上port的label?我的设计有200多个port,要手动打吗?要在icc里怎么设置才会保存port的label

网友:
查一下ICC stream out的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看看

网友:
需要自己修改一下streamout时用的map文件,具体怎么做,现在记不清了,你看一下命令的帮助文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改map啊?我现在就是不太明白怎么在导出gds到版图的时候不用手动给port一个一个打lable,累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set_write_stream_options的帮助文档,那里面会介绍如何修改map文档,修改好后,就可以将ICC中的text导入gds文件,然后,就可以在virtuosos中看到port的名字啦。

网友(2012-11-08):
回复 楼主:

    大侠  能告诉我咋样把icc的版图导入Virtuos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