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

楼主(2012-09-10):
针对一个设计做了两个版本的place,然后做cts,其中一个版本只用CKINV做为reference的时候,其latency和skew都比较小,而且消耗的资源也不多,但若refence选择CKBUF和CKINV一起的时候效果就不是很好。而第二个版本是refence选择CKBUF和CKINV的组合时,其skew和latnecy较小。不知道谁可以解释一下为何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题目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网友:
这两个版本什么区别?
效果不是很好,不好到什么程度?

网友:
skew和latency都是较小,那2个版本效果不是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mery摆的不同啊

网友:
你都不说这两个版本有何区别,这怎么分析?

网友:
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