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之间的power

楼主(2012-09-11):
memory之间空隙很小,sroute之后power stripe不一定能落在这个区域如下图
这个要手工画吗?

网友:
用hole来覆盖memory,这部分就不要考虑使用了

楼主:
用hole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keepout或者叫halo

网友:
对,是halo,拼错了,汗一个

网友(2013-09-30):
在sroute之前最好直接用hard blockage吧,不然那个地方可能会出现LVS或则DR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