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用AMS Ultrsim 进行Mixed-signal ,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偶尔出现转换错误

楼主(2012-09-11):
本人现在在做USB2.0 PHY,在搭建整体测试环境时,采用了AMS Ultrasim工具。在PLL 480M的时钟信号经过连接规则E2L之后,结果发现模拟时钟信号偶尔出现不跳转的现象,用尽了很多种设置方法依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求各位同行指导,本人负责设计PHY的数字部分和整体验证工作,模拟模块由其他成员完成,万分紧急。

如图所示:

上方信号是PLL的输出,下方是逻辑输出,这个是连接规则生成的转换组件。可以看到有些跳变沿仿真的时候,出现被忽略的情况,很随机,而且不经常,没有规律

网友(2012-11-09):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是由于在设置A2D转换时的电阻导致的,你把电阻调大,试试看,应该就可以了。我在用finesim和verilog-xl仿真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把电阻调大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