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ddr2 bank 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使用xilinx的mig时,中间有一个参数设定是Limit to 2 Bytes per Bank,请问这个设定是什么作用,这里的bank是指什么?
之后有个bank selection的设置,这里的bank又指什么呢,与ddr2中的两位或三位的bank 地址有关系么?
谢啦

楼主:
问了做硬件的师兄,bank selection中的bank是指FPGA的管脚被分为了多个bank,同一bank中引脚的电源协议相同,可以统一供电,与DDR2的bank地址是不同的。 不过two bytes per bank 还是不太了解,希望了解的同仁们帮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