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makefile改变文件中的参数

楼主(2012-09-11):
我是做数字IC的,在LINUX中调试代码~目前遇到一个疑惑,自己查了好久makefile手册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就只好上来求助一下~
我在一个模块tb_top中定义了一个参数parameter TESTCASE=01;
我想在makefile中改变TESTCASE的值,以便仿真不同的testcase。我在makefile中的做法是:
testcase=03
tb_top.TESTCASE = $(testcase)
但是仿真的时候TESTCASE的值还是01,怎么都不会变成03,
各位高手,这要怎么弄才能改变tb_top中的TESTCASE呢?各位半个忙指导指导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使用defparam 关键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fparm是用在module里面的吧?在makefile中用不行啊~~ 记得makefile里面改变的话要用+pvalue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不记得了,烦啊~

网友:
明明知道还问,晕

网友:
看一下帮助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知道加在哪里,怎么加,烤鸭好吃不见得人人会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助?我查了手册,没查到pvalue的用法啊,哪里有帮助文档的?请大侠指导!

网友:
-pvalue+<parameter_hierarchical_name>=<value>
    Changes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to the specified value.

为什么会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非常感谢~我照你的办法弄出来了。
可是,这个帮助文档到底在哪里啊?我真不知道去哪里找-pvalue这个的用法。我手里有的就只有《GNU make中文手册V1.5.pdf》和《Makefile 中文教程.pdf》,vcs的userguide我也找了,没找到~
大侠请帮个忙提供以下资料呗,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磕头!

网友:
找错地方了。不知道你懂不懂验证~
竟然在make教程里面找这些东西~
重新到vcs的userguide里面找吧。
不行就vcs -help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半桶水~谢谢指导~

网友:
可以在nc或者vcs命令行添加+define+$(testcase),模块里面调用这个宏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方法还真多啊。

网友(2015-10-30):
回复 楼主:

   优酷有makefile 的视频,讲述了vcs和Verdi的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