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极管的Vbe不变Ib会变吗?

楼主(2012-09-11):
对于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把交流输入放大得到放大了的交流输出。我们的共识就是,在交流放大时,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Vbe处于动态改变中,所以基极电流ib动态改变,集电极电流ic动态改变,因此集电极电阻把这种动态的改变转换为放大了的交流输出。
   可是在《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中,看11页中的内容,在交流输入时,Vbe是不变的。如下图
按照这本书所说,输入交流信号,测得Vb与Ve电位的波形相同,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Vbe就是不变化的,按照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理论,Vbe不变,ib不变,ic就不会变,即输入的交流信号就不能得到交流输出,输出只能是恒定不变的量。可实际上有放大的交流输出。
不知哪里理解有误?烦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的理解有点问题,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应该只说明了ib与Vbe的关系,并不能理解为“Vbe不变,ib不变”。

网友:
是不是针对一个某一瞬间的定值i

网友(2012-10-13):
楼主可以用小信号模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静态集电极电流约为1mA,假设电流放大倍数为100,则发射结等效电阻约为2.6K,而射极电阻等效后为2K*100=200K,远大于2.6K,所以输入信号几乎完全加在射极电阻上,发射结分到的信号几乎为0。当然,发射结电压肯定不是恒定的,只是变化太小了。如果是恒定不变的,那么就没有信号输出了。。。

网友(2013-08-21):
蓝领工人解释的好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
那里的VBE是静态工作点的,交流的事vbe,应该是,我感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基本前提,按照图中电路,基极和发射极的波形差值不会不变,只是变化很小,近似认为Vbe不变。
下面说一下几个问题:(一切按照理想三极管模型)
1、Vbe不变,ib不变,但IC是可以变化的,这是因为三极管工作区域的关系式由VCE决定的。
2、如果保证工作区域不变(都工作在放大区),从理论上将那么Vbe不变,ib不变,ic也不变。但前提是你要保证Vbe恒定不变才可以。
     该电路明显实现不了Vbe恒定的要求,故一切都是变化的。
3、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上图中加载一个图中信号后Vbe不变,那么根据你的结论Ib、IC不变,则Ie也应该不变,那么ve的波形就应该是一个直流电平,那么导致结果必然是Vbe变化,所以假设不成立。
3、实际中电路要想实现Vbe不变,ib不变,ic也不变,只能是电路工作在直流静态工作点中。

网友(2016-10-11):
求助各位,BJT中Ic=βIb,与IC = IS exp(VBE /VT ),有啥区别,是小信号下的吗?这个是怎么导的,我在书里没找到啊

网友:
图片中的电路是一个典型的A类晶体管放大器 有负回授的放大器。
晶体管是电流源件,与其讨论VBE 不变,不如讨论如何让VC不变。
因为电路的目的是让VC工作在VCC的 1/2 位置,为了取得最大线性工作范围而设计的。

而晶体管是受温度影响的组件,所以加入RE 让晶体管有稳定的电流负回授达到VC 不变的目的。
所以VBE 是会变的,只是变化量很小。

IE=IC+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