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IP功耗问题

楼主(2012-09-11):
目前的项目,需要采用SRAM缓存一帧视频信息,因此采用到了214个2K×18bit的ARM公司的双口SRAM。通过DC综合分析,SRAM部分的功耗为1300多mW,好吓人啊,按照1.8V的逻辑计算,其电流为1A。这样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不知道大牛们,有没有曾经用过SRAM IP呢?其功耗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是我设置没弄对,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吗?

网友:
214个sram,太夸张了。通常帧缓存采用外部dram, ddr2,ddr3,sdram都可以。功耗很低。sram可以作为line buffer,不能做frame buffer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2-10-21):
1300mw你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先别看功耗,看看面积吧

网友(2019-02-13):
214个sram后端会骂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