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perl 如何在文本最后加入一行空行

楼主(2012-09-11):
利用perl 如何在文本最后加入一行空行

网友:
加两个换行符不行吗?\n

网友:
这个是纯基本功啊……
open();
while(<>) {
print "$_";
}
print "\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2012-11-08):
如果在windows下的话,貌似直接用就行了...
perl下直接system("echo.>>a.log")
echo.>>a.log

不知道这样和打开文件再追加那个效率高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加换行符就行吧,还是没理解清楚楼主的意思呢?

网友:
换行符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