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假大侠,Altera FPGA 内部复位信号 如何进行 全局复位?

楼主(2012-09-11):
请教大侠,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到Altera的EP2C5 FPGA,内部逻辑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要进行全局复位,但是线的delay比较大,请问如何连在全局复位线上?这样可以减少delay,谢谢

网友:
采用全局时钟信号(Global_clock)

网友:
在assigment ---assigment editor中可对网络进行设置,是否使用全局布线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Quartus II 11.0,请问具体是怎么设置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Quartus II 11.0,请问具体是怎么设置呀?谢谢

网友:
全局布线资源够的情况下,综合工具会自动将扇出大的网表分配到全局网络,所以你所说的应该是多此一举。
如果还想自己上时钟网络,可以看datasheet,例化bufg这种时钟驱动器。就不知道复位信号是否能当时钟信号一样处理

网友(2024-10-25):
可以使用PLL的locked信号当作全局复位信号,也是经过全局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