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楼主(2012-09-11):
求教:在215个clk内,输入出现非连续的三个1时,输出为1,这个这么实现啊?是用计数器好,还是状态机好?要求是用状态机,但是状态机我掌握不好。。。谢谢了。。。

网友:
都可以,是不是连续的1都只算1次?

网友:
都可以。状态机没啥不好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在215个clk内,出现3个1,不管连续还是非连续,输出都为1。如果是连续的话还好弄,用一个移位寄存器就能搞定,但是非连续的,我就很费解了,不知道该咋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我还是新手,状态机的话,我经常考虑不全面!这个就是老大给我出的题,让我练习滴。。。

网友:
用上升沿检测电路, 数据连续打三拍, 数据连续打三拍的原因因为数据有肯能是连续的3个1,所以判断3拍的数据,数据做逻辑就是排除连续连续的3个1

网友:
状态机,夏老师的verilog书籍里面有这个示例,叫做序列检测器,用的是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能不能在说明白点啊,我有点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