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615 启动非常慢

楼主(2012-09-1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7711&highlight=ic615下载的IC6151和MMSIM10.1
根据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4345&highlight=ic615里的帖子一步步安装
启动virtuoso&,需要5-10分钟才能出现正常的页面,可以建lib,但是libmanager打不开,在启动log里有几个warning和error,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启动页面说:
*warning* Unable to export thumbnail MPS services
*warning* (icLic-31) virtuoso: Could not export the license service for the session 'virtuoso3194'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warning* Window 2 does not exist
*Error* hiCloseWindow: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 - nil

用lmstat查看license有没有连接上,发现查不到lmstat,也没有cdslmd和lmgrd,如下图
我的linux是AS4,shell是bash,根据cxl666bigb24 的帖子,修改后的.bashrc文件如下:

另外,请教下载下来的flexml10.8.0.7该如何安装?
我的方法是解压后把文件夹拷到/tmp里,然后perl lmCheckExpiration.pl
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It seems that you are running a 32bit stuff in 64bit OS, so I think that it is helpful to setup the setting as 'export CDS_AUTO_64BIT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 uname -a命令查看过了,是32位的操作系统 ,我是在虚拟机里装的,虚拟机外面的win7也是32位

网友:
PS. are you sure the file '/lib/ld_lsb.so.3 ' is existent ? if not, make the symbol link for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没有'/lib/ld_lsb.so.3’,只有ld_lsb.so.1,请问这个'/lib/ld_lsb.so.3'是干嘛用的?
“make the symbol link for it” ,这个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不是这些问题,应该是/etc/hosts文件里没 与本机对应的内容。

网友:
Yes, You need to set the localhost in the file 'hosts' to fix the license service problem, You also need to make the symbollink for ld-lsb.so.3

楼主:
回复 网友B:

    /etc/hosts 里之前是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我的WIN7里的IP是202.127.1.74 ,我就把虚拟机里的linux也改成了
    “202.127.1.74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虚拟机和win7的数据连接方式是bridged  connneted directly to the physical network

    请问/etc/hosts该如何修改?还是不需要修改,保留之前的“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linux系统不熟悉,请问这个"make the symbollink for ld-lsb.so.3",该怎么实现?在哪里用什么命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etc/hosts恢复到系统原来的样子,软件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2013-08-26):
centos 6.3的是64位 linux,是不是该换成32位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ip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2016-09-13):
回复 网友D:

您好,碰到同样的问题,你说的把IP换回来是什么意思,换成127.0.0.1,还是210.X.X.X?

网友(2021-09-10):
安装lsb组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