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ASTRO add buffers?

楼主(2012-09-11):
在routing完了之后 用软件自动修了一下hold 最后还剩下不到20个 hold slack的路径
我想请教一下 我要是手动插入buffer  在哪个选项下面 选哪一个 怎么加 谢谢?

网友:
在PostPlace里面ChangeNetlist 打开后选Insert Buffer 然后在PortInstance里面填上你要插的路径 然后在Cell Master里面填上你要填的BUF的类型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