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MS电容加速度计的电学模型

楼主(2012-09-11):
我已完成开环模式下MEMS电容加速度计的电学模型,大致如下:

网友:
现在闭环模式下的电学模型不知道如何建立。目前,对于我现在的这个模型,要想实现闭环的反馈效果,反馈电压只能反馈到加速度的输入端,与加速度求和。现在如果要想实现把反馈电压反馈到上下极板,即top或者bot极板,或者反馈到中央极板,即ctr极板,这个模型貌似是没办法实现,各位高手有做这个的吗?一起交流下吧,或者,也可以提供点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与您做的东西相类似,咱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现在我不知道你这个电学模型到底是怎么建立的,有没有考虑各种效应。
个人觉得反馈回来的电压信号应该在转换成力,最终转换成加速度信号。

网友:
寄生参数怎么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good

网友(2012-10-25):
把反馈电压折换成静电力,然后再折换成加速度,就可以叠加了,然后就能看到位移的变化

网友(2013-10-15):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2015-03-10):
长长见识

网友(2015-05-06):
完全搞不懂,但是看看总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