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module一开始声明I/O时,output和reg连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1):
以下是quartus ii中一个verilog template的一部分

module unsigned_multiply_with_input_and_output_registers
#(parameter WIDTH=8)
(
        input clk,
        input [WIDTH-1:0] dataa,
        input [WIDTH-1:0] datab,
        output reg [2*WIDTH-1:0] dataout //问题就在这里...
);
//...

endmodule

以前没见过 output reg 这种连用的表示,我对此的臆测是,它等价于下面的代码:

module unsigned_multiply_with_input_and_output_registers
#(parameter WIDTH=8)
(
        input clk,
        input [WIDTH-1:0] dataa,
        input [WIDTH-1:0] datab,
        output  [2*WIDTH-1:0] dataout //先声明 output 变量
);  reg [2*WIDTH-1:0] dataout;//再声明 reg 同名变量  //...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如果不对,这种连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verilog-2002规范

网友:
这是verilog2001的语法。
你不觉得你写的第二段代码很冗长吗?一个端口为什么要分两行来写呢?在verilog95里甚至要用3行写。
所以verilog2001引入了这种类似C的定义方法,一句话就把端口所有的属性全交代清楚了。

网友:
lz猜对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verilog95的细节都有了解,想必是为老前辈了,我是新手,多谢您的指教

网友(2014-03-22):
verilog 2001的syntax。

网友:
hao  a   hao  hao hoa

网友(2021-02-03):
这么写为啥spectreverilog报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