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布局时候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icc导入数据后,在平面规划的时候出现如下的警告,那位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icc1 (4).png

网友:
有些cell被放到了外面

再往上看看,有什么Error

网友:
确定一下那个报warning的cell的位置,是否是在一堆standcell的最左下角。貌似这个waring应该可以wa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error,上面也没有什么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咋样找啊  大神,有没有找到这个cell的命令,一个一个看的话这个也太多了吧

网友:
这cell应该在standcell的左下角,看ICC user里面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