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25工艺做calibre的lvs,原理图netlist不识别电容,管子类型

楼主(2012-09-11):
电阻做lvs可以通过,而电感,电容和管子做lvs时却提示原理图和版图对不上,后来发现layout输出的网表可以识别器件类型,而schematic的输出的网表却不能识别器件类型,所以老是对不上,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问题出在那里喔,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原理图的MODEL名字与版图提出来的器件MODEL名字不一样,才对不上,最好把error信息,也贴下啊

楼主:
您好,这是提示的错误,我看了一下schematic和layout里面的model都是nmos_rfw5,是一样的啊,呵呵

网友:
1) 把lvs.rep报告贴出来
2)把shcematic 产生的CDL网表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报出来的lvs.report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delete.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cwjia/lna_tsmc025/delete.sp ('delete')
SOURCE NAME:              /home/cwjia/lna_tsmc025/delete.src.net ('delete')
RULE FILE:                /home/cwjia/lna_tsmc025/_calibre.lvs_
CREATION TIME:            Thu Sep 13 01:50:40 2012
CURRENT DIRECTORY:        /home/cwjia/lna_tsmc025
USER NAME:                cwjia
CALIBRE VERSION:          v2009.1_17.14    Mon Feb 16 12:59:40 PST 2009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delete                        delete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AVDDBG" "AVDDR" "AVDWELL" "VDWELL" "VD33APST" "VDD5V" "TAVD33" "VD33PST" "AVDD" "TAVDD"
                                          "TAVD33PST" "TAVDDPST" "AVD33B" "VDD" "AVD33G" "DVDD" "AVDDG" "AVDDB" "VDDG" "VDDPST"
                                          "VD33REF" "VD33" "AVD33R" "VDDSA"
   LVS GROUND NAME                        "VSSPST" "AVS33R" "AVSSUB" "VSSREF" "VSSAPST" "VS33APST" "DVSS" "AVS33G" "AVSSBG" "TAVSS"
                                          "AVS33B" "AVSSB" "GND" "VSSG" "VSSUB" "VSS" "AVSS" "TAVSSPST" "AGND" "AVSSR" "AVSSG"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rppoly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_rf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wo_rf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wo_rf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m)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m)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1)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1)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l)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l)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2)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2)  w w 2
   TRACE PROPERTY  m(y)  l l 2
   TRACE PROPERTY  m(y)  w w 2
   TRACE PROPERTY  m(c1)  l l 2
   TRACE PROPERTY  m(c1)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z)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z)  w w 2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2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2
   TRACE PROPERTY  m(c2)  l l 2
   TRACE PROPERTY  m(c2)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z)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z)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d)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d)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s)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s)  w w 2
   TRACE PROPERTY  mp(pm)  l l 2
   TRACE PROPERTY  mp(pm)  w w 2
   TRACE PROPERTY  q(nv)  a a 0
   TRACE PROPERTY  q(pv)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  a a 0
   TRACE PROPERTY  d(dw)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  a a 0
   TRACE PROPERTY  r(lr)  r r 2
   TRACE PROPERTY  r(m5)  r r 0
   TRACE PROPERTY  r(ns)  r r 0
   TRACE PROPERTY  r(m4)  r r 0
   TRACE PROPERTY  r(wo)  r r 0
   TRACE PROPERTY  r(pi)  r r 0
   TRACE PROPERTY  r(nd)  r r 0
   TRACE PROPERTY  r(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pd)  r r 0
   TRACE PROPERTY  r(nr)  r r 0
   TRACE PROPERTY  r(p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3)  r r 0
   TRACE PROPERTY  r(ps)  r r 0
   TRACE PROPERTY  r(ni)  r r 0
   TRACE PROPERTY  r(m2)  r r 0
   TRACE PROPERTY  r(wr)  r r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w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w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w5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w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w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w5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w10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w10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w10  nr nr 0
   TRACE PROPERTY  xjvar  n n 0
   TRACE PROPERTY  xjvar  pj pj 0
   TRACE PROPERTY  xjvar  a a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mimcap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  m m 0
   TRACE PROPERTY  mimcap  a a 0
   TRACE PROPERTY  mimcap  pj pj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turn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turn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turn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turn  s s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w10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w10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w10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w10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w10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w10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w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w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w5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  a a 0
   TRACE PROPERTY  moscap  pj pj 0
   TRACE PROPERTY  moscap  n n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trw10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trw10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trw10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w5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w5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w5  nr n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w10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w10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w10  nr nr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delete
SOURCE CELL NAME:         delete

--------------------------------------------------------------------------------------------------------------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         3

Nets:               3         3

Instances:          0         1    *    MN (4 pins)
                     1         0    *    nmos_rfw5 (4 pins)
                ------    ------
Total Inst:         1         1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X0(10.380,12.380)  nmos_rfw5                              ** missing instance **

--------------------------------------------------------------------------------------------------------------

  2    ** missing instance **                                    MNM0  MN(N)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          3            0            0

   Nets:                3          3            0            0

   Instances:           0          0            0            1    MN(N)
                        0          0            1            0    nmos_rfw5
                  -------    -------    ---------    ---------
   Total Inst:          0          0            1            1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G D S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原理图还是没识别管子类型,好奇怪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
你认为管子的类型到底哪个是对的? MN还是nmos_rfw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nmos_rfw5是对的,我调用管子的时候都是这个类型滴啊,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产生CDL的过程出错了. CDL的结果是直接由CDF参数决定的. 你先看看原理图中调用的那个晶体管的CDF参数是怎么设置的,比如netlist procedure之类的。如果代工厂的PDK所带的SKILL初始化文件没有load进来,也会在CDL上面出错。你看看加载你们工艺库子目录下的libInit.il文件有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amodaman

   应该nmos_rfw5是对的,我调用管子的时候都是这个类型滴啊,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
引用 网友B:

    9#正解,是CDL不一致导致;
   你看电路symbol显示时的model和LVS做的model是不一样的;其差异可参考cadence下<<CDF.....>>手册的说明;
   如果是安装的PDK,就要像9#那样,load一个skill文件;
   如果是自己做的基本库,可考虑在Cadence-->tool---->CDF里面手动修改cdf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啊,非常感谢,呵呵,我先试试

网友(2017-12-24):
Reply 1 # fighting excellence

   gooooooooood

网友(2018-02-24):
i need calibre rule file

网友: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6-3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是版图中电容识别不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原理图中可以识别,确定原理图跟版图中用的是同一个库里面的模型,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直接把问题贴上来问

网友(2018-08-01):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建的器件,不是pdk里面的,怎么改cdf参数,才能和layout 对上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schematic可以仿真,就不是CDF的问题,是Calibre规则文件需要添加一个器件识别。你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的PDK里面的Calibre规则文件是怎么识别电容的,然后找个办法同样的识别出来,或者增加一个单独的识别层来识别,其他的就跟原来的写法照搬过来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1-03-21):
你好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