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里不能用MMSIM

楼主(2012-09-1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7711&highlight=ic615下载的IC6151和MMSIM10.1
根据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4345&highlight=ic615里的帖子一步步安装

phoenixsonsnk88 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cadence启动的问题,能够建库启动ADE
设置好仿真参数后,发现不能仿真,找不到license,如下图
提示:waiting for available license for Virtuoso(R) spectre
我的MMSIM的license.dat 内容如下(按照网友提示,在SERVER前加#)
怀疑是cdslmd没有连接到MMSIM的license.dat上,查看cdslmd版本,找不到

我的IC615的安装路径是../cadence/install/IC6151
我的工作路径是../project
软件安装路径和工作路径不同,对仿真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加#在server和deamon前,他要加不代表你要加,我没加就可以用

网友(2012-11-11):
It should be workable.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样的问题,我的license明明是和mmsim7.2版本对应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2-12-31):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2014-03-26):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求解啊

网友(2015-01-31):
Please post the problem solution..

网友(2017-02-06):
同样的问题,求楼主解决过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