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MAC中所用的CRC用的什么算法?请知情人士指点,多谢

楼主(2012-09-11):
是不是CRC32?多谢了

网友:
额~你手头有没有以太网的标准?

网友(2012-10-26):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看mac中的crc校验,http://www.easics.com中生成的crc函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函数怎么用,是生成的crc代码我也不清楚能不能用在工程上做crc校验

网友:
好像这个论坛上就有ieee802.3的标准,我以前搜过的,看是我党是直接用的xilinx ipcore,就没有关注crc的具体实现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最后解决方案是直接从库里面吧v5的库提取出来。直接用了。

网友(2012-12-05):
v5?virtex-5?你也是做FP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