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之后verify_lvs后提示的短路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11):
各位大虾,
ICC 布线之后做lvs,提示我有部分net和电源或者地短路了。
观察版图,确实是短路了。这部分net通过过孔和电源短了。

这种情况下一般怎么办呢?是布局有问题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咋样解决的啊????

楼主(2012-12-18):
verify_lvs多做几遍,差不多了。

网友:
ICC里面的LVS很好修的阿 check的时候只需要检查short和open
只要保证calibre DRC没有base layer 的错 ICC里lvs可以过的话  一般calibre的lvs也过了

网友(2016-11-15):
回复 楼主:

    不知你解决没有这个问题,我目前就是这个问题。不过我看了下版图 我报的那个short地方并没有发现sho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报告过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问题通过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tor 找到了具体的short。 不过下面这两种错误我一直没解决。第一种应该是我的输入port悬空了。第二种是不是这种寄存器是两种端口 可以忽略了呢?
ERROR : area  [(889.345,1049.450), (889.395,1049.500)]    0.0025 um sqr.
ERROR : area  [(899.345,1049.450), (899.395,1049.500)]    0.0025 um sqr.
Total area error in layer 2 is 8.  Elapsed =    0:01:36, CPU =    0:01:35
ERROR : area  [(949.195,173.275), (949.325,173.325)]    0.0065 um sqr.
ERROR : area  [(952.565,285.775), (952.775,285.825)]    0.0105 um sqr.
ERROR : area  [(907.395,355.975), (907.615,356.025)]    0.0110 um sqr.
ERROR : area  [(767.195,485.375), (767.325,485.425)]    0.0065 um sqr.
ERROR : area  [(0.000,859.075), (0.050,859.125)]    0.0025 um sqr.
ERROR : area  [(0.000,869.075), (0.050,869.125)]    0.0025 um sqr.

ERROR : OUTPUT PortInst U10160 S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U181145 S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U307148 CO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U3067 S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sm2_inist_subS/U10 CO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sm2_inist_addK/U4383 CO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sm2_inist_inver/sub11/U41 CO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OUTPUT PortInst sm2_inist_inver/sub11/U8651 CO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 There are more errors than default Max Error Number 20.
** Total Floating ports are 20.
** Total Floating Nets are 0.
** Total SHORT Nets are 0.
** Total OPEN Nets are 0.
** Total Electrical Equivalent Error are 0.
** Total Must Joint Error are 0.
-- LVS END : --
Elapsed =    0:02:14, CPU =    0:02:13
Update error cell ...
1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c里检查下short open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 然后calibre  drc lvs ant过了就行了 erc也要看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0.0  多谢。 这么看来我的lvs算是过了吧  这两种error可以忽略了吧

网友D(2020-05-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0.0  多谢。 这么看来我的lvs算是过了吧  这两种error可以忽略了吧 ...

verify_lvs里面short和open不用管吗?

我的error brows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verify_lvs里面short和open不用管吗?

我的error browser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