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错编码的概念问题

楼主(2012-09-11):
这句话时那本讲LDPC书上说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编码会导致相应的符号差错概率增加?

网友:
编码增加了冗余比特,不可避免导致调制符号增加,每比特/符号的实际发射能量降低

楼主(2012-10-29):
增加冗余比特这个我肯定知道,我是在问为什么差错概率反而增加!

网友(2013-08-26):
码变长了,在相同的噪声情况下,出错(任何一个bit出错)的概率增加了。

网友(2013-10-01):
每编码前bit能量不变的情况下,编码导致传输的bit增加,那么每个传输bit的差错概率就增加了。这个增加,是相对于不编码、直接传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