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SOC设计和ASIC设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9-11):
我的理解:
ASIC设计,偏向于底层block设计;
SOC设计,偏向于调用ASIC设计好的IP,TOP整合;

那类似ARM架构,是属于ASIC的designer呢还是属于SOC的designer呢?
此外,像通信系统比如gsm,蓝牙等的modem,这又属于什么呢,ASIC的人会做还是SOC的人会做?
此外,像一些I2C,3wire control的部分呢?又该是什么样的人来设计?

数字小白,忘各位多指教

网友(2012-10-18):
1、ARM架构,更倾向于SOC的designer,应该属于IP整合。
2、像一些I2C,3wire control的部分是IP的designer来设计,这个属于模块。
3、像通信系统比如gsm,蓝牙等的modem,这个方面不太了解。

不过总的来说,IP的designer 关注底层的模块设计,接口什么的;SOC的designer,是系统级的设计,他们直接拿现成写好的IP模块来用,比如ARM系统中,CPU+RAM+ROM+接口IO,他们要做的是保证系统的功能,优化系统,使其符合客户的要求等等。  个人愚见哈

网友:
我的理解,ASIC做模型,SOC将模型搭成各种各样的建筑.

网友:
没区别。 A SOC is an ASIC

网友:
SoC的设计者需要考察的是bandwidth, throughput等,另外就是要参与系统的设计,需要分开那些部分由硬件来加速,那些部分由firmware来做,灵活性更大。
“像通信系统比如gsm,蓝牙等的modem,这又属于什么呢,ASIC的人会做还是SOC的人会做”
这个是要看怎么定义modem的芯片了,如果只是PHY transceiver的话,基本上都是ASIC的范畴。如果加上mac等层话,特定是SoC芯片了。
其实ASIC和SoC没有本质的区别, 你可以这样认为SoC芯片是集成了一个MCU和一些模拟的模块的ASIC就好理解了。。。。。一般来说做ASIC的人做的就是SoC设计中的IP,比如gsm,或者bluetooth的transceiver,而且ASIC关心的更多的是具体的功能,Soc的设计者关心的是系统的performance。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ASIC以应用目标为出发点,为了实现某种专用功能的集成电路(结构可大可小)。SOC侧重于芯片的组织形式,侧重于芯片的软/硬件划分。一般,我们的应用目标都比较复杂,就采用SOC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SoC是片上系统,ASIC是专用集成电路。严格意义上来讲,SoC也可以是ASIC。一般来讲,SoC带有CPU和一些外设。ASIC一般是指IP的设计,也就是某一功能模块,如USB,DDR控制器等。带有CPU的设计一般都是SOC。但是带CPU的也可以做IP,我们以前就用过一个带有DSP(也可以看作一个CPU)的多协议编解码器IP,整合到我们的SoC内,主CPU是个32位RISC。

网友:
IC中的一些概念一般没有那么严格的定义,都是约定俗成,都那么叫了。就像前后端的划分一样。

网友:
SOC:片上集成,如上各位所述。可以集各IP而成为一个新的片上系统;
ASIC:主要指IP设计,但实质上,一个ASIC可以再集成更底层的一些IP,比如专为输入而做的LVDS ip,专为存储而做的DDR ip,这种集成后的芯片是ASIC,也是一种片上系统。

网友(2012-12-31):
不太了解 正在学习sopc

网友:
他们的区别估计会越来越小!

网友:
一顆 ASIC 可能是 SOC , 也可以不是 SOC ,
SOC 可以是 ASIC , 也可以不是 ASIC.
ASIC 與否是以用途區分 , SOC 則是從架構
來看 .

网友:
SOC属于ASIC
SOC为片上系统 带软硬件

网友:
SOC的重点在于软硬件的划分
ASIC主要是IP设计

网友(2013-02-02):
学习了,SOC是一种趋势

网友(2013-04-28):
攒分,等着下软件!

网友:
两个类别的概念,没有可比性啊,ASIC设计是个大概念,SoC只能算是ASIC设计里的一个小分支了

网友:
ASIC是就功能来说的,你可以讲由一个电路,也可以讲是由几个SOC(片内集成)构成;而SOC是说把CIRCUIT集成在一个CHIP上,他两是两个概念,只要理解就行

网友(2013-07-22):
SoC 是系统级的,而ASIC偏向于某种固定应用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SOC最核心的是软硬件协调。好的软件要配好的硬件,而不是简单的IP整合啊

网友:
SOC: 核心是系统,软件系统、硬件系统、应用系统的协调、整合、均衡,乃至最终实现;
ASIC:相对功能单一,单专用度高,系统相对简洁;

网友:
SOC验证更系统性。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规模问题,本质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2013-08-21):
SoC更多的是关注系统级的问题,比如把设计好的IP整合在一起,IP的时钟复位方案,总线互联、低功耗方案设计、管脚复用。
ASIC应该更多的是关注IP可以实现的功能

网友:
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2013-10-08):
公司里面做SoC还是比较清楚的~主要做系统集成,IP互联啥的。感觉学校里面很少那一些IP来搭系统吧。貌似全要自己做的样子。所以在学校里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2014-11-22):
我感觉也是概念上的混乱,可能很早的时候,ASIC就是搭电路实现具体的某种功能

网友(2015-01-14):
我觉得从ASIC和SOC的英文含义可以看出,ASIC:电路,SOC:系统。对于系统来说一般都会有软件参与部分。如果这颗芯片的软件的功能也用硬件实现了,那么这颗芯片就是ASIC芯片了。

网友:
受教了 学习中

网友:
区分不大吧,看怎么定义了

网友:
ARM架构当然是SOC啦

网友(2015-05-24):
它们的区别应该更偏向与规模的不同,SOC规模更大一些,而ASIC更偏向于细节

网友:
顶下挣积分,论坛东西太贵了

网友:
没什么大的差异,一个偏重系统(应用多点),一个偏重电路(理论算法设计多点),小白观点

网友:
SOC是ASIC的一种,两者的区别就如白马和马一般。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下下

网友(2016-06-10):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些公司做的soc购买了别人的IP。请教一下,购买别人的IP一般都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呢?比如,只购买了vendor的code,还是gds?

网友(2016-10-17):
回复 网友B:

  应该只买软核,也就是RTL code. 如果包含网表和layout,算是硬盒,但硬盒与具体工艺有关,复用性不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理解,就以是否带CPU来区分。

网友(2016-12-19):
涨知识了!

网友(2018-09-17):
不用区分

网友:
SOC就是ASIC的一种,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