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MCMM的operating_condition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9-12):
大家好,我现在在设计中用MCMM的流程,如图1所示,我用create_scenario建立了5个mode,每个mode又包含max和min两个corner。然后,用图2中的命令将stand_cell放入版图中,但是,却产生如图3所示的log信息,placement也不能完成。
因此,想问问大家,像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先谢谢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只看到一个警告啊,IO库和标准单元库的operating condition 不一样吧,这个也不至使place 不能完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止有警告,还有Error啊,placement做不了啊。
如果不用MCMM流程,是可以placement的,
但是,用了 MCMM后,就不能placement了。郁闷。

楼主:
是不是foundary做的时序库不好啊,
那要是不能用MCMM的话,在ICC中做时序优化很麻烦啊。

网友:
2个疑点:(1) std cell lib 中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name 确定是max/min 吗?
              (2)scripts里没有设置其他(IO or IP)相关的operating_conditions

网友:
给每个IP都用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设置一下试试,根据它们各自lib库里的进行设置。看起来好像不是所有IP的PVT跟你设置的那条命令里是一样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有些IP的pvt和std_cell的PVT不一样,得用如下命令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bject_list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麻烦楼主把设置的脚本发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附件是create_scenario的脚本,不过是用手机照的照片,凑活着看吧,
需要说明一点:每个时许库中的nonimal PVT必须和operating_conditions的PVT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得自己动手修改,然后,才能是用附件中的脚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时许库中的nonimal PVT必须和operating_conditions的PVT一样”是什么意思,拿您那个USBIP说好了,您的意思是usb 的nom PVT  跟  standard cell的nom PVT 要一样?lib 修改,怎么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USB的时序库里面有2个PVT,分别是nonimal_PVT和operating_condition下的PVT,这两个PVT要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得手动修改USB的*.lib文件,然后,在DC中将*.lib转换成*.db的格式,转换命令可以参照如下链接:
http://bbs.eetop.cn/thread-351236-1-1.html

网友:
lib pvt

lib pvt

首先谢谢回答,您说的那两个PVT是不是如图片中说的这两个PVT啊?修改的时候是直接改PVT的值吗,假设两个PVT不一样,修改的时候是以nominal的为准,还是operate condition为准?能说下这两种PVT的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 pvt

网友:
首先谢谢回答,您说的那两个PVT是不是如图片中说的这两个PVT啊?修改的时候是直接改PVT的值吗,假设两个PVT不一样,修改的时候是以nominal的为准,还是operate condition为准?能说下这两种PVT的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PVT应该一样,如果不一样,必须让foundary帮忙改过来,或者咨询一下他们以哪个PVT为准,自己改也行,至于他们的区别,我也不懂,等待大牛来解答。

网友(2013-04-20):
我的也是PVT不一致,但是没有出这样的错误喃?上会咨询过版主,版主说工具会自动scale的,所以,楼主可能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哈。

网友(2016-09-13):
多學習...可以用不同corner來優化電路視乎很有用

网友(2017-05-05):
參考一下腳本囉

网友C(2019-09-19):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有些IP的pvt和std_cell的PVT不一样,得用如下命令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bject_list ...

您好,我用ICC2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采用了四个corner:ss_125 ss_m40 ff_125 和ff_m40;memory也是导入的四个corner下的library,但是不管如何设置,memory总是显示是ff_125下的PVT,报当前PVT不一致的warning,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才能让不同corner调用所在corner对应的memory库?(ff_125可能是由于最先写入内存的memory lib)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用ICC2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采用了四个corner:ss_125 ss_m40 ff_125 和ff_m40;memory也是导入的四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怎样解决的呢?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