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测试代码编写问题,急急

楼主(2012-09-12):
各位大神们,请问下当我用verilog语言写测试代码时,相对模块内部的信号赋值并仿真,该怎么做?比如我有一个顶层模块top.v,里面有个模块是ram.v,现在我想对ram.v中的信号a赋初值,并且监测a赋值后a的变化,想这么做该怎么写测试代码啊??

楼主:
a是top.v的内部信号,不是top.v的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
可以单独对ram.v写一个测试激励做仿真就成

网友:
RAM单独测试

网友:
force top.ram.a = 1可以不?

网友:
一般信号可以force,也就是楼上所说的。
如果是要初始化RAM,可以用$readmemX这种PLI函数来初始化RAM,一般仿真器都支持。

网友:
    同意,一般用$readmemb和$readmemh这两个函数!!

网友:
嗯,这个问题很基础哦~

网友:
你要看你这A信号在RAM内部是属于什么 时钟信号 还是使能信号 或者是地址还是什么的, 然后从下往上推断,直到顶层种的相关信号, 然后在顶层信号添加专门的激励

网友:
·define  my_var sti.top.ram.a

module sti();
.....

   initial  begin
    #1000 `my_var = 1;
   end

   always @ (`my_var)
        $display("%b",`my_var)
.....
.....

endmodule

楼主:
嗯,动懂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个中间信号 在#1000 后一直为1应该怎么办?

`my_calib_done <= '0','1' after 100ns;
这么写 语法错误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