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的readmemh的问题

楼主(2012-09-12):
我的问题如下。

在testbench(top.v)里面写到

initial begin
    $readmemh("a.txt",memory0);
    $readmemh("c.txt",memory1);
en

modelsim报出来的错误

# ** Warning: (vsim-7) Failed to open readmem file "a.txt" in read mode.
#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E:/tt/tt/top.v(25)
#    Time: 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top
# ** Warning: (vsim-7) Failed to open readmem file "c.txt" in read mode.

路径是对的?我放把a.txt,c.txt都放在了top.v的同一个目录下面。

请告诉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readmemh中指定路径试试

楼主:
ls,你太厉害了。感谢你啦

楼主:
请问你可以再解决我一个问题吗?
modelsim里面是如何看频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