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馈通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12):
选择器

选择器

(最上面的是输出波形,然后是控制方波,接下来是两个反相的输入,最下面的是输出波形的反相)
本人做的一个选择器小模块,在控制方波信号高电平时,输出的波形的包络近似方波,老师说是时钟馈通失真,请问有什么办法补偿解决,谢谢

网友:
时钟信号是上面两个差分对管的共模输入信号,上面两个差分对管需要有较大的差分增益,才能较好地抑制共模输入.  而且两个差分对管的沉底也最好分别接在共源端. 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会试试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也是好建议.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也是好建议.

dummy switch?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