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中waveform window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2):
小弟一直不明白怎么在ADE打开后session->options中固定waveform window为awv,就是说无需每次打开ADE后都要选择设置。有没有什么命令或设置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在图形界面上设置好以后,可以去CIW窗口, 点击菜单Options->Save Defaults...->All loaded tools, 然后确认把设置存到了~/.cdsenv文件就可以了。下次打开就是你这次设置的状态。当然手动编辑.cdsenv文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在CDSENV中如下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