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面试归来,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2-09-12):
LZ 给面试官讲了一个之前设计的两级米勒补偿运放,第二级负载电容CL会从0到很大。然后面试问主次极点,楼主回答低负载电容,主极点在第一级,次级点在第二级;高负载电容,主极点在第二级,次级点在第一级。
然后,面试官质疑,主次极点交换的时候,必然出现一个点,主极点等于次级点,所以LZ设计的这个两级运放设计有问题。
LZ很困惑,讲出来大家分析讨论一个,面试官的质疑是否合理。

ps:实际面试时候讲的是一个结构稍复杂的ldo,帖子里换成两级米勒补偿运放,方便大家讨论

另外,楼主没有流片经历,面试时候是说有好还是坦白交代好?谢谢

网友:
面试官傻逼,密勒补偿运放负载电容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临界点啊,这个点上两级点相等。密勒补偿运放不能驱动大负载电容。要驱动大负载电容,直接把补偿电容去了,效果岂不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扎维301页有些话也许可以看看

网友: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临界点呢?估计lz自己也拿不准,我也拿不准。所以我觉得面试官的疑问也很正常。从单纯数学上考虑,就是一个f(cl)的表达式,有多个极零点,这些极零点如何随cl的变化而变化位置,有些像root locus的概念,轨迹应该是连续的才对,但是不是会重合却未必。印象中这是capless ldo里爱讨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电容是会变的,必须考虑负载在大变化范围内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 根据root locus技术认为不存在临界这种情况,不知道有其它解释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三级结构可能好解决吧,我乱想的,没试过哈

网友:
面试的人问的没问题,你那样的补偿在LDO设计中会出问题的。

网友:
根据什么负载,设计什么运放

网友:
看到书上提过,别人也说过,不过自己没遇到过,迷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面试官考虑到miller电容Cc变化时主次极点相等,相位裕度不够,导致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算过就知道两个极点不会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问题有点欺骗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级结构更难稳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这样子,你没能说服对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给我第一感觉面试官说的很有道理,然后用root locus一想又不对。
本来想用这个技术解释的,面试官对root locus不感兴趣,原电路又过于复杂,一时我真不知道该咋反驳,就是觉得好奇怪,认为我的设计没有问题,同时面试官说的又有一定道理。
反正是被鄙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轨迹是用于闭环系统的分析
两级opmap开环的时候, 负载电容不断增大
当然有可能两个极点靠的很近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推导看看,大家都等着你。

网友:
电容cl是变量,2个根s1,s2在复平面上随着cl的变化划出根轨迹,设初态s1在左边,s2在右边(主极点),终态s1要位于s2的右边,移动过程中能不能不碰头呢?不能!
1)如果整个过程都是实根,那一定碰头,无需我多解释。
2)如果中途产生复数根,s1,s2离开了实轴,似乎能够避免相撞了,但是,复数根总是以共轭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关键,也就是说,s1,s2无法带着虚部而又实部不等地擦肩而过!
所以,2级运放(或ldo),不管你是什么具体电路,一定存在这么一个碰头点,s1=s2=实数,这个叫做临界阻尼点。
上面的叙述开环闭环都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轨迹是闭环函数分母的根,面试官问的极点是开环函数分母的根,根轨迹不重合不能说明开环极点不重合,用根轨迹说明稳定性应该是不要跑到右半平面吧(原来没学过这个,刚刚查了下现学现卖~)

对于楼主的LDO,直观上感觉中间有一段范围应该是不稳定的,负载电容范围“全兼容”的LDO不知道有谁见过?

网友:
sweep过CL吗?在所有CL下稳定吗?
你这设计反直觉
cap less LDO主极点在内部,你这主极点却一会儿在内部一会儿在外部,这种设计用脚趾头都可以认为不能实现量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没有明白面试官的问题,面试官的意思是你的设计必然不能实现大的负载变化都保持稳定,这跟用不用根轨迹分析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似乎在推导中不知不觉用了闭环的root locus。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只是说这个在数学上很像根轨迹的方法,但并不是说就是根轨迹图。正统的root locus是说闭环函数是含某个变量的多项式,然后分析该多项式根的变化,而根就是闭环的极点,所以用极点的位置就可以判断稳定性。这里的问题是说某开环函数是含cl的多项式,能否分析该多项式根随cl变化情况,而根实际是开环极点位置。所以lz的问题就复杂了,首先,是否可以避免开环极点相遇?其次,如果相遇系统是否仍然稳定?大家也不能光考虑极点变化而忽略了零点的影响。闭环时闭环零点对稳定性没贡献,可是开环时开环零点对稳定性是有贡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后面部分说到闭环了。我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看下这篇文章
   R. Reay and G. Kovacs, “An unconditionally stable two-stage CMOS amplifier,”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0, no. 5, pp. 591–594, May 1995.

网友:
没看明白问题在哪里。用补偿做的运放负载电容肯定是有个上限的。本来设计就应该标明最大能带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F:

   米勒补偿实质上不就是feedback a current signal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把我这几天想到的列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不
1:首先我认为在闭环(LZ认为补偿算一个internal loop)情况下,谈极点在电路具体哪个位置很不专业
2:用root locus 能最直观解释,始终是拉高次级点,拉低主极点,不存在相等的临界点
3:算一遍,LZ的ldo频率响应有点复杂,算起来比较麻烦,就算这个两级miler 补偿opamp
当Cc>C1情况下,
P1=1/(gm2R2R1Cc+R2CL)
P2=gm2/CL+1/R1Cc
  当  gm2R2R1Cc dominate时候,可以不专业点讲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

  当  R2CL dominate时候,可以讲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
但是不管怎么样,P1和P2不可能重叠

欢迎讨论,并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
回复 楼主:
1. 讲主极点在哪个位置,这是个习惯问题,虽然严格说不严谨,但大家都能普遍接受,不是一个问题。2. 用root locus去讲解,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rootlocus中的问题和这里的问题并不一一对应,所以不能直接套用原有的知识。即使用类比的方法,也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图像。比如在cl很小时有两个根p1,p2,当cl很大时有另两个根p1',p2',且满足p1<<p2,p1'<<p2',那么当cl联系变化时,是p1向p1'运动还是p1向p2‘运动?运动轨迹是什么?还是那个问题,直接套用rootlocus未必正确。
3. 当只有一个cc时,直接去算,我觉得反而更简单,就是一些二次方程判别式的问题,不超过高中知识。但是当有调零电阻时,表达式为3次,直接算有些难度。要系统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数学上超过了大学所学的内容。
4. 有人给出了jssc 95年的文章。严格的说,他的推理有些漏洞,也没完全证明cl为中间状态的所有可能状态。不过作为工程性的东西,差不多也就这样了。至少说明了两个根可以在接近,但并不重合。

网友:
你搞个假设Cc>CL在这里,那当然dominant pole在第一级
为什么不认认真真把公式写出来,相信不会有多么复杂
root locus是用于闭环,如果你认为miller compensation也是一个loop,那我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一个loop
不过那东西不会有稳定性问题
分析开环的 opamp零极点,phase margin是为了看它闭环的响应
如果你把opamp当开环用,那就是一个比较器,不管你phase margin够不够,都不会有稳定性问题
如果负载CL不断增大,那么输出点的极点必然向低频移动,
当CL大到一定程度,miller compensation Cc的效果也会变差,原来主极点会向高频移动
假如我们用跟轨迹的观点来分析一下,两个极点都在实轴上,在没有其它零极点的情况下,那么肯定会相遇,然后变成共轭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简单 Miller环不会引起稳定性问题,但是如果ahujia miller就会。
增大cl是nondominant pole降低,而不是主极点升高
增加cl开环两个real pole 靠近但不会相遇,更不会出现complex pole,这也是为啥简单miller环本身没有稳定性问题。当然闭环可能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方程而已,还用得着自己算,把跟解除来,扫瞄cl不就行了,多简单的问题啊,别老想miller, cl大到一定程度,miller等效显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图很专业,但是还是很不专业,当cl比较大的时候别用mille等效,更不能说主极点在r2cl

楼主:
回复 网友B:

2 确实是有点问题。lz 假设可以忽略右半平面零点,然后对gm2的变化采用根轨迹,由于存在两个极点和一个坐标原点的零点,始终会发生pole
split情况,所以不管CL有多大,不会出现两个极点相等情况,仔细想想忽略掉右半平面零点不是很严谨,不过之前用起来貌似都能粗略预测闭环后极点位置。4 lz确实在LDO中采用类似文章中的ahuja compens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F:

1:lz假设的是Cc>C1,应该没啥问题吧
2:如果采用根轨迹的观点,坐标原点有个零点,两个极点会分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希望lz能尽早专业点
不过loop gain貌似并没有用miller 等效啊,直接算的,作了一些近似,给的公式应该还算合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下JSSC95的那篇文章,这个问题其实到根本上就是数学问题。文章中的解释确实有很大的漏洞。不过最搞的是Hoi Lee那篇“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文章,他直接说通过极点交换最低的相位裕度也能做到70度。对此表示严重怀疑。

网友:
回复 楼主:

  Cc去掉,芯片内部加一恒定的CL,使主极点一直在输出端

网友:
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LZ的回答上面。
对于一个典型的LDO,不管是轻载还是重载,都要使主极点放在LDO的输出端。但是在负载较小的时候,主极点的位置相对较高。稳定性不容易满足。所以做的时候要确保小负载的时候相位裕度足够。
对于Capless LDO,主极点应该始终处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第二极点在LDO的输出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第二极点离主极点较近,不容易稳定,所以做的时候要确保大负载的时候相位裕度足够。
所以典型的LDO和Capless LDO正好是反过来的,但是都不会出现LZ所说的极点交换位置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有点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不够深入

网友:
回复 网友J:

    刚看了26l的文章,可以看下,上面是说的只用miller电容补偿的情况讨论,树上只是一种情况,而所有的情况都讨论下,有时候会得到很多意外有用的发现;然后扩展到RC补偿,allen书上给出了模型,然后是在补偿电阻RZ小于R1或者R2情况下得到的(书没在身边,应该没记错);那么如果其他情况呢,主极点不是1/gm2R2R1Cc,还会出现一个第二极点和零点相抵消的情况,然后在带宽范围内 变成了近似单极点系统。

网友(2013-10-25):
呵呵,为什么不会出现极点交叉?讨论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LDO的电路中还有零点。

网友(2013-12-10):
根本不存在临界点

网友:
回复  michaelhust
1. 讲主极点在哪个位置,这是个习惯问题,虽然严格说不严谨,但大家都能普遍接受,不 ...
引用 网友B:

比较同意这楼的说法。首先不能直接套用root locus,个人认为比较正规的工程化方法是matlab扫描两个极点随CL的移动情况。因为在CL极小和极大的两种极端情况两个极点交换了位置,所以中间必然有交汇处。至于在这个交汇处两个是实数还是共轭,倒是case to case。jssc 95年那篇文章回避了这个问题,是有漏洞的。

讨论Stability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一个是零极点的位置,另一个是在这些位置处的增益是多少。所以零极点多了之后,波特图就不是那么直观,而要依靠更加广义的乃奎斯特图。试想系统两个极点重合,那么在此处的相位是45度,而增益开始以40dB/dec下降。但由于相位永远不会越过0度,所以系统总是稳定的,剩下的就是稳定质量的问题。那篇文章后面也显示了CL=1nF的情况,有好几个ring,说明damping得很不够,相位裕度并不高。但是系统还是稳定的。

个人觉得在两个极点相交的情况下,要提高稳定质量,最好是引入零点。特别是负载电容是可知的情况下,一个programmable的零点来cancel其中一个极点最好不过。这种方法对于DCDC那种带double poles的系统是很经典的思路。

网友(2015-01-08):
这个问题自己以前设计中遇到过,也困惑过,后来自己也动手算过,本人简单的认为是这样的: 可以假设输出是极点p1, 内部极点p2, 实际上在特别轻载和特别重载时的确两个极点是交换了,但这只是物理层面的假象,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整个电路真正的两个极点是 P1(p1,p2)和P2(p1,p2), 即真正的两个极点是输出极点p1和内部极点p2的函数,在轻载和重载时 ,两个极点的表现形式正好近似等于输出极点和内部极点,但是在中等负载时,电路两个真正的极点都是与输出极点和内部极点相关的。但一定不会重合。实际从扫描负载仿真都可以看出来的。 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推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5-02-27):
首先回答面试官的问题:  任何产品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比如5V ldo,你不能用在10V下; 再考虑实际问题:大的输出电容(10u以上)主要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esr很大,因此产生的esr零点起到补偿作用,仍然可以稳定。

   好几年前测试过做的ldo,输出电容100n~100u范围都可以稳定。

    最后考虑ldo工作情况:输出电容变大(假设esr不变或变化很小)或者负载减小导致输出极点频率变低,就会出现外部和内部两个极点很接近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相位会迅速降低到“接近”180度,但实际电路中,在降低到180度之前,会碰到一个零点,所以仍然可以维持稳定。 所以关键在于要有一个零点补偿。

网友(2015-07-21):
好多大牛~mark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道理。

网友(2016-02-01):
受教了,我觉得在遇到这种无法用直觉判断的问题时,最好还是画一个简化电路模型,用kcl,kvl算一算比较准确。

网友(2017-06-03):
没完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