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PF中create_power_domain 的 -include_scope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2):
看手册意思好像是把当前的scope作为power domain的root cell,那实际效果是不是就是相当于cpf中create_power_domain 的 -default项,
手册上有这么句话:When neither –elements nor –include_scope is specified, the power domain consists of the current scope and any of its children not specified (as elements) in another create_power_domain command. 所以想问一下加不加-include_scope有什么区别么?
谢谢!

网友(2012-12-17):
就是批你当前所在的level中,所有的cell,net全部都包含在当前声明的这个PD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牛,low power达人了现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两位认识啊

网友:
If this option is specified, the scope of the power domain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extent of the power domain. This means all elements within the current scope get the supply as the power domain. --pt

Includes the scope of the power domain in the extent of the power domain. This means  all elements within the current scope get the same supply as the power domain,but they are not explicitly added to it. --dc

网友(2014-07-12):
我认为是的

网友(2016-01-02):
如果没加这个参数,也没有加-element呢?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主要就是top domain的时候使用的吧,  , sub domain通常用element指定就行

网友(2020-04-07):
create_power_domain -scope top/module1
create_power_domain -include_scope top/module1
create_power_domain -element top/module1

请问以上三者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2021-09-07):
scope不需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