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c将lib格式文件转换成db格式文件

楼主(2012-09-12):
大家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在DC中将lib格式文件转换成db格式文件,需要哪些命令啊,谢谢了。

网友:
read_lib
write_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尝试过这两个命令,但是,DC还要求current_design命令,而我要转换的是IO的时序库,里面有很多IO_cell,current_design不好设置,因此,一直转换不过来。郁闷啊。

网友:
可以用lc_shell , 命令如下:
read_lib io.lib
write_lib -output io.db -format db io_lib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我就是用的你说的方法,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上面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2012-12-14):
顶顶。。。最后为名字.db

网友(2013-09-30):
刚用了一下,问题解决了,多谢。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B:

   read_lib io.lib
write_lib -output io.db -format db io_lib_name

这里的
io_lib_name是什么库名啊,我转的时候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
ok了搞定了

网友(2017-04-25):
回复 网友C:

  他写错了,应该就是上面的库的名字,不需要加name

网友D(2021-01-14):
启动 lc_shell
批量处理写个脚本,内容
foreach lib [glob ./*.lib] {
    read_lib $lib
    write_lib -format db -output [get_object_name [get_libs ]].db [get_object_name [get_libs ]]
    remove_lib -all
   }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D:
启动 lc_shell
批量处理写个脚本,内容
foreach lib [glob ./*.lib] {

感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