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Explorer 波形问题

楼主(2012-09-12):
一个比较大的电路用HSPICE仿真,里面有个信号,在外部没有输出,我在仿真时,用的全部打印 .probe v(*) i(*),可是查看波形的时候,没有这个信号的名字,我看了一下,信号的命名应该是符合规定的,而且在网表里面也找得到,就叫N742_D_s12_inv,但在波形软件里找就没有,好像没有打印,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大家帮帮忙吧
我用的是Spice Explorer (custom explorer)

楼主:
哎,咋没人理我呢,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在cadence电路图中最顶层连线的时候没有命名,所以那条线最顶层命名为了net14,而一根线如果在不同层次信号名称不同,是按最顶层的名称算的,我在spice波形软件中按底层的名字来查找,自然是找不到的,那条线已经被命名为net14了。找net14就找到了。

网友(2022-03-27):
go to top schematic to fin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