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的的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2-09-12):
我的RTL是这样写的

`define CLK 17.132675

module top;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CLK/2) clk = ~clk;
end

tu

tu

但是呢,从modelsim的波形看是这样的

周期是 18ns

这个是精度问题吗?如何解决modelsim的精度问题?

还有 想问问 modelsim怎么直接看到频率呢?

请高手解答一下啦,谢谢了

楼主:
有人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吗?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能解决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不要测一个周期,测一下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个周期试试

网友:
需要定义时间精度,例如
`timescale        1ps/1ps

网友:
把时间精度定高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需要定义时间精度,例如
`timescale        1ps/1ps
这个是不可以解决问题的。

把时间精度定高一点就可以了。

请问如何提高精度呢?modelsim哪里能设置呢?

楼主:
有人告诉我 如何提高精度呢?modelsim哪里能设置呢?

网友:
timescale 1ps/1fs?
而且计算的时候整数也加个.0
比如/2.0这种
再试试应该就ok了

网友:
检查一下包括TB的所有模块的时间精度定义

网友:
timescale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观测的周期是不是准确,因为cursor也是有精度的,你观察周期的时候好像是用的ns单位,这样肯定不准
另外modelsim好像也有自己的精度范围的,好像可以到fs,你到Grid & Timeline Properties(好像在cursor下面右键选择)中去设置一下
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