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spice进行单独的温度扫描

楼主(2012-09-12):
用orcad仿一个带隙的电路,要看输出电压随温度的变化,但不知道怎么显示成一条曲线,Temperature Analysis只能附加到DC等扫描中。

想要做一个如下所示的曲线: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呐!

楼主:
十分捉急

网友:
假设你已经设定好temperature sweep参数并且已经跑完simulation
在simulation视窗的menu bar, 点选Trace --> Performance Analysis, 会跳出说明视窗然后点选OK, 这时就会新增一个以temperature为X座标的plot, 接下来你就可以新增任何你要量测项目的trace

楼主:
    这个试了,但点击选择输出VREF的时候老是显示“Invalid”,不知道咋回事儿

网友:
这个试了,但点击选择输出VREF的时候老是显示“Invalid”,不知道咋回事儿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這裡有一篇tutorial,
http://www.eas.uccs.edu/kalkur/Primer_tempsweep.html

裡面有貼圖很詳細的說明每一步驟, 我自己是隨手拿Pspice的example試了一下在AC simulation mode的temperature sweep, 所以我很確定Transient mode跟AC mode都可以劃出你要的曲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用Max[]啊,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