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映射和布局布线在芯片内部到底是如何执行的呢?

楼主(2012-09-12):
有没有人能解释下这两个概念呢?

楼主:
综合是不是就是说分析RTL逻辑功能然后就形成网表的过程?

网友:
个人理解是考虑时序,功耗, 面积等条件用把你写的RTL逻辑表达式转换成合适的逻辑电路

网友:
    这些是FPGA/ASIC厂家的软件的工作。把你综合后的网表转换成实际的电路。